求助 T41 vcc3sw 不出信号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0-05-30):
T41 vcc3sw 不出信号 pin57 有供电 VRENG16 54脚只有0.19V 59脚没有电压! 查 这个信号有需要三个条件,一 供电,二是54脚需要2V以上的电压, 三 59脚输出过流! 现在我的54脚只有0.19V 求助解决!
求助

网友:
看一下小地方是不是有少东西啊

网友:
不会啊,怎么会少东西呢!!!我还没动呢

网友:
楼主量一下Pin59对地阻值, 与正常主板比较, 如偏低, 请检查Pin59外围有没短路.

网友:
就这几个线路 你看看

网友:
TB应该没有坏,有示波器的话可以量一下瞬间,确定一下vcc3sw产生条件不满足还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主要查TB的供电,RC震荡,复位,在此条件达到时才会有VCC3SW.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并且10 11P有震荡的话有可能是VCC3SW后级短路或者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断开59脚看看

网友:
查U61的10、11脚RC振荡电路是否有电压,如有就可能是后面的PMH4芯片有问题,如无电压那就是U61问题

网友:
VREGIN16对不对
2脚-EXTPWR、55脚温控信号,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重点看54脚啊,应该在4点几V吧,

网友:
看下U61时钟啊 不行就换一个看看 TB62501应该有很多 还不行的话 看看是不是PMH4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