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换CPU后的故障

楼主(2010-05-30):
我有台华硕A8TM的机子  换CPU后开机屏幕只出现四分之三啊    重启就可以了  关机
等了一段时间在开又是同样的故障  怎么回事CPU都是一样的TL52的  换的是新的    各位过路的高手从我这过  也得放个屁啊

网友:
重新做过操作系统还是不行再刷一下BOIS,否则换的CPU有某种缺陷

网友:
主板也是刚换没多久啊    CPU也在别的地方试过  都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

网友:
恩  是 的   有人说放下电就行    明天试下

网友:
放下电 看看 BIOS    最后装个系统看下

网友:
很像是系統的問題~~最近常遇到~重裝後就好了

网友:
都重装哈几篇了   都是那样   放下电就行

网友:
放下电就可以了吗LZ

网友:
那位高人能大体上解释一下 这是问什么  放个电 就好了啊

网友:
可以刷下BIOS试试,上次遇到双核的只能认到一个核心,最后刷BIOS解决的。

网友:
这个问题跟CPU有关系??AMDCPU无非就是集成了内存控制器。和显卡输出还有屏是八竿子把不到一块去的东西。。。拆装机过程中的细节多注意注意。或许顾客的屏先前就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