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成会员!

楼主(2010-05-30):
前天接了一台东芝M200 用电池掉电用适配器正常  此机器通病也在于此  换个CPU也许能用几天 但不是CPU的事 在CPU座子的正后方加几个贴片电容就可以了

昨天一片同行的A6K的主板 接外接正常接屏有部分不显示 换屏和屏线都不行  此机器是7300的显卡 以前碰到别的机器此问题要么就是驱动 要么就是显卡 但做了个系统还是不行 最后做了显卡也不行 无解中 晚上学徒没有事 拿着万用表在那量{自己学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态 碰运气} 在显卡的后方有个黑色的0欧姆电阻变质 换掉OK

DV6000 不开机  此机器INTEL的 如果有3 5V的话就是BOSS和I/O或者是IO的第81脚没有电压{不是没有 是开机脚有个东西变质}没有就是充电IC  但今天接的这些条件都有  3 5V电感后面的二极管也没有变质 还是不开机  以前修IBMT40的板子 显卡坏也会不开机  试着量了一下 电感直接对地 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修的主板显卡也会直接对地 拆下来做了个新的7400就OK了

网友(2014-03-23):
挺好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