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b-emh hdmi换I/O过一夜就不开机

楼主(2010-05-30):
此机刚开始是不开机,,,换个I/O就OK了,过一夜又开不了机,,再换一个又开不了机了。。。

过一夜又会开不了机,,,,电池,电池坐子都换过了。。不OK。

网友:
老换IO不是问题  开不了机 时候 查条件满足没 南桥虚汗有可能 晶振

网友:
晶振外加了一个不行。。。SB我吹了一下原问题。。

网友:
在线等,,,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开机时32.768波形是否正常
另外IO型号最好写上来

网友:
I/O型号IT8712F-S。。

网友:
我认为应该查查你的电源,也许是电源老烧你的IO吧。

网友:
查一下IO周围电路看看

网友:
感觉,32.768或谐振电容问题

网友:
把I/O用风枪加热。。。。此机又可以政党开机使用没有任何问题,,,各个脚确定没有空焊。我一个一个查过。。

但是过一会又开不了机。。。。。帮帮忙呀!急呀

网友:
49脚正常吗?24 or 48 MHz Clock Input.

Clock Source Select of Watch Dog Timer
0: Internal oscillating clock (default)
1: External CLKIN

CLKIN Frequency
0: 48 MHz.
1: 24 MHz.

网友:
那个脚是起什么做用的,时钟./??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
查过32.768没有

网友:
南桥不良会引起吗?但是吹一下I/O就可以开机。。。。

网友:
周围有电容老化了吧?

网友:
再仔细看下I O各脚的铜箔有没有断裂的

网友:
I/O各个引脚都OK,没有问题检查了几次了,没问题。周围那么多的小元件,那个会引起呢?

网友:
I/O离南桥近吗?上个图看看

网友:
I/O在内存槽的中间。。。离SB还很远的距离。。。

网友:
我建议你用刀口电烙铁加热I/O看看,风枪范围太广

网友:
如果晶振没问题,重做一下南桥吧!!

网友:
好了,原来是过一夜就不行了,可能是SB的原因。。加焊一下好了。谢谢同行们的意见

网友:
看看绿线到IO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样就是南桥和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