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可是电脑不能开机

楼主(2010-05-30):
一个多彩DLP-320A电源,插上主板触发后各电压都正常,但电脑不能开机,测试卡复位灯常亮,些时测CPU的供电只有0.5V,换一个比这电源还差的电源,工用正常。电脑也能启动,说明故障在电源上,可是对电源输出的电容都进换代换,故障不变,代换前级的大电容后故障也是如此。请问,这电源会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电源灰色线没有输出5V复位电压

网友:
我估计朋友们都会说到灰色骊的电压,能让电脑正常工作有那电源恢色线的电压为3.8V,不能让电脑正常工作的这电源灰色电压还要高一点为4.2V。这是说明灰色电压不对吗?

网友:
刚才把这电源接到别的一张华硕主板上,这电源能让这主板正常工作。这到晕了。到底是哪有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电源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把灰线的电容直接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