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 CPU不工作

楼主(2010-05-30):
今天修了一片华硕的P5板子 上主板测试卡显示FFFF 上CPU假负载测得U的电压都正常 测内存的电压也正常但时钟没电压  打了下内存的AD阻值均为480-490   测了下PCI槽的电压正常 复位,时钟,幁信号都有 就是4个CBE只有两个有电压另外两个都没电压  IO W83627EHG-A用W83627DHG-A代换过问题依旧  请问师傅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本人新手别见笑哈

网友:
CPU复位.时钟正常吗?写个BIOS试试

网友:
2# 显卡内存爱好者        CPU复位1.21 时钟0.36正常的

网友:
此版注意CPU座南北桥

网友:
检查一下U座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