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或假U 845主板内存供电0压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30):
今天修了一个奇怪的机器,始初检查CPU供电1.51V,内存供电0.03V,怀疑内存供电系统出现了问题,接着仔细查看供电管和RT9173B两个块子同时也换上了一模一样的管子和块子,检查问题依旧。没办法了,我把真家伙都卸下,只走空板。怪事来了内存供电2.54V是正常的,上了真U或假U内存供电就变成0.03V了,愁坏了我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能确定CPU是好的

网友:
补充:CPU是好的,在其它板上测试过,内存也是好的同样测试过!!~~

还请高手指教!~~~真的是很恼火.

网友:
把431也换子试一下

网友:
431刚刚换过,不的行!~~~

问题依存。

虽客户同意换板子了,但这种问题的出现是那些种情况触发的呢!还请智者传授经验之谈!~~

~~本人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