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点位图打开后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2010-05-30):
新手刚学电图, 用T60 点位图打开后没有任何显示  ,会的指点下小弟,如图:

网友:
以前遇到过,重启一下,不行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可能是文件有损坏了

网友:
系统可能有问题 杀下毒

网友:
同感,点位打开后空白,重启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