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山寨版上网本掉电

楼主(2010-05-30):
SONY山寨版 上网本掉电,每次开机到LOGO就立马掉电,无解~~~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加焊下

网友:
呵呵,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桥和U都加焊一下

网友:
钱赚的舒服哈

网友:
先换个CPU供电芯片再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供电芯片加焊就OK了,但是用了不出半个月,又是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