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主板华硕P4P800 问题

楼主(2010-05-30):
主板可以开机 电脑USB可以用  网卡显示×  但是接上网线 依然是叉  我吧网卡芯片吹了下来  型号是RTL8100C  4CA41A1 503 TAIWAN  请问 我在换一个 RTL8100C 51135A1 509 TAIWAN 的芯片 网卡可以好吗? 还有网卡旁边的 8爪芯片 也一起更换吗

网友:
能不能行换了网卡芯片才知道,我们也不能打包票。网卡旁边8脚芯片,一般是存储芯片是地址或修改IP地址用的,有条件当能一起换更好

网友:
网卡有晶振啊,网络变压器、你都得查一下啊,也许不是你网卡问题,你要查清楚再换,不过你有条件直接代换也可以

网友:
如果进系统能够找到网卡且驱动正常,网卡无发热现象
可更换一下隔离器,雷击板一般隔离器也容易坏

网友(点评):
嗯,又学一招

网友(点评):
嗯,又学一招

网友:
网卡有晶振啊,网络变压器、你都得查一下啊,

网友:
昨天单位的也被雷击了。情况和LZ说的一样。不知道隔离器是长什么样子的?知道的能告诉我一下吗?最好能上个图。

网友:
如果是这种情况,先换下网卡接口

网友:
禁用主板自带网卡,插个PCI的试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好是单独加个网卡啊,雷击的问题比较麻烦,不太好修啊,加个网卡省事

网友: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杂牌 也是被雷击的。网卡上面明显的一个黑洞,能开机,不跑码,无复位,内存电压明显不对,原来1.8  现在2.02  而且开机后IO相当的热,  客户说是新板才三个月,在保。   这种情况还有没有保啊。     因为没修,估计八成SB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