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风扇转一会就停 无画面

楼主(2010-05-30):
我的电脑突然就开不了机了,打开机箱,打开电源,电源风扇、cpu风扇、显卡风扇转一会就停,无报警声。
尝试着把主板拆下来,只装上cpu、内存、显卡,还是一样,检查了内存、显卡、电源都正常,后来我把那个4pin
电源给拔了,开机风扇一直转,但无报警,无显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在线求助,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先查CPU供电上下管是否异常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了。找人去修吧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CPU供电部分出了问题,VCORE对地短路,这个你自己修不了的,送修吧

网友:
给CPU供电的几项供电场管,有找到同型号的场管更好,如果没有那只有几项供电场管同时换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CPU供电的问题,现在有些单桥芯片的板空焊也会像短路一样.

网友:
看来这样的问题都处在cpu供电模块!!!

网友:
CPU的上下场管有短路的情况,这个估计你没有办法自己修,送修吧!

网友:
楼主找个情况送修吧,I/O或南桥坏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如不行就是CPU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打到2极管档,测一下4pin的黄线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为零的话,重点查上管是不是有击穿的

网友(2011-06-09):
CPU电源有问题

网友:
先换CPU吧  应该是CPU的问题 我都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多是cpu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明显CPU供电短路

网友:
明显是一没有入门搞不懂情况的兄弟,大家就不要支招了(支了也白支)。还是叫人家去修算了。

网友:
转一下停 就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基本上就是 那几个管子

网友:
短路了  先测测CPU电压

网友:
CPU的12V短路吧  万用表测下看看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搞不定拿去别人修,价格也便宜

网友:
桥工作没啊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