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易美逊g916w

楼主(2010-05-30):
手上一台易美逊g916w液晶显示器,开不了机,5V待机电压无,求维修思路。

网友:
5V 待机应该是从12V 转换过来的,你看一下,主板上那颗转换芯片有没有问题,如果要得简单你可以先用一个7805接上去,有5V 后,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先修电源部分

网友:
电源板坏的可能性很大,测下有没12V/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