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10M不亮机

楼主(2010-05-30):
     联想 旭日410M,接机取下电池测试时,待机0.007A电流,触发后0.825A电流,显示屏不亮,CPU风扇转2秒就停了。几分钟后CPU散热片温度上升;拆下内存开机CPU风扇一直转不停。

     拆机检测5V、3.3V PCU  和5V、3.3V ALW。和各电感电压都正常也没有短路。因只有MINI PCI检测卡,不能接这块板检测是否跑码,也没有图纸,一下进入了维修困境中。

     检测中怀疑南桥接触不好,压了一下,测试也没问题;无意中手指触摸到网卡芯片BCM4001KFBG非常烫手。估计是芯片问题了。把网卡芯片吹下,插电测试,待机0.007A,触发后0.714A,接上显示屏可以亮机了。看来还是网卡芯片内部有短路,引起不亮机。重新更换网卡芯片BCM4001,试机3小时正常运行。

      后来询问了客户,之前确实动了雷,第二天忙没有开机过,第三天开不亮机了。然后就送修。。应该是雷击的。谢谢帮助!

网友:
深有同感,我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
点不亮。我遇到过不开机。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也是刚学修笔记本的,只是知道要修笔记本先把几个电压修正常,其它的思路还没什么经验。

网友:
看着怎么像雷击了呢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来询问了客户,之前确实动了雷,第二天忙没有开机过,第三天开不亮机了。然后就送修。。应该是雷击的。谢谢帮助!

网友:
雷击的本人还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样的是投机取巧呀!

我也是3月才刚学修笔记本,没这方面的经验,只能摸羊是羊了。

网友:
l雷击的机器网卡爱坏

网友:
如果网卡雷打坏了。为什么待机电流是正常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待机的时候,网卡也耗电吗?应该触发后网卡芯片才通电的吧,我也不是很明吧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我的是开机不显风扇一直转不停,不跑马,电流走到0,85A

网友:
DELL机子容易炸网卡晶振,这个晶振坏了。也会引起机子不亮

网友:
查一下网卡和南桥

网友:
那个网卡芯片,我以前用风枪换过,特别容易爆芯片,郁闷!楼主焊功一流呀

网友:
运气好只是坏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