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G-C53 本本 经常黑屏 显卡重置

楼主(2010-05-30):
07年买的机器  显卡:ATI mobility X1600 系统是win7的 驱动是win7自动更新的。。。
显卡一直在均衡模式下工作,若用电源优化模式,桌面会有电磁干扰一样,若用高性能,直接就黑屏了,VPN重置,不停的重置,根本就不能用。均衡模式一直用的好好的 前段时间开始 电脑老是先黑屏 鼠标动不了 声音还在 然后闪一下 然后恢复正常 显示“显示器驱动程序已停止响应,并且已成功恢复” 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下。前几天拿去修了,修的人重做了一次显卡的BGA,问题还是在。他们说要换显卡核心,一问价钱580。我觉得太贵了,就先拿回来将就着用。现在想问问大家,这个真的要换显卡么?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价格要这么贵么?

顺便问一下这个机器如果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配置如下:
Intel Core2 Duo T5500处理器,主频1.66GHz;
Intel 945PM芯片组;
2G DDR2 667内存;(自己换的 原装的好像是南亚的512M内存)
ATI Mobility Radeoon X1600独立显卡;(重新封装过一次)
320G硬盘;(自己换的)
COMBO光驱;(能读碟 不能刻碟了)
14.1寸镜面液晶宽屏(16:10的 分辨率1280*800 有个亮点 不明显)
无线蓝牙什么的都有。整机外观大概8成新。

网友:
买个好点的显卡不过就那价格,再说了,一闪一闪也未必是显卡的问题,显示器坏的几率有百分之80,主机出现一闪一闪的情况比较少见,明基17显示器有通病,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
1800 左右吧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复

一楼的朋友 我这个是笔记本 不是台机  显卡核心是焊在主板上的 所以没办法自己换 只能在维修部换

网友(2012-02-01):
这个机器也就800元吧,1800没人要的,新的才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