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笔记本硬盘接口是什么类型

楼主(2010-05-30):
一个客户送来一个老的DELL  Latitude csx  型号是 PMP的老笔记本,叫我给他配一个硬盘。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笔记本出厂时配的是10G的硬盘,客户也叫我给他装10G的来储存资料就行了。但是我以前没遇到过这个笔记本的硬盘接口类型,卸开笔记本,那个笔记本硬盘接口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请看下面的图片。照理说老式的笔记本都是IDE接口的,但这个不是的,还有,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这种硬盘接口要通过一个转接卡接IDE硬盘来用的。如果是,请大家告诉我这个转接卡应该是什么接口转什么接口的?

网友:
IDE接口的,需要转接头。

网友:
是IDE的。不过有个转接口

网友:
转接口的名字是什么转什么的啊?

网友:
你可以去电脑市场直接配一个,这样的接口是坏一个少一个的
或者直接去淘宝查找,比较快

网友:
IDe和D600一样

网友:
是个有转接口的IDE啊

网友:
你淘宝店家的电话打一个直接问有没有那个型号的硬盘转接口 就成了啊

网友:
要转接头的,很多老机器包括compaq的都用那种转接头

网友:
去淘宝购一个吧

网友:
好像很多DELL机器用的都是这种接口吧

网友:
对的是IDE的,但是有一个转接头,和HP NC6000的一样。

网友:
IDE的转接头,这是DELL机子实拍的。

网友:
这机器是并口硬盘加转换口就就可以了

网友:
IDE硬盘转接口,dell 上用得比较多,BENQ上也有,都是较为老款的机才用。

网友:
你那个是IDE得接口啊?需要转接口的。

网友:
IDE接口的,需要转接头

网友:
IDE 并口 有个转接头套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