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耳机和喇叭都有杂音

楼主(2010-05-30):
HP541耳机和喇叭都有杂音,换过声卡1981hd,故障依旧。求高手指教!

网友:
图纸也没有,不知道从哪量起。

网友:
这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只有更换试

网友:
有人知道哪个是功放芯片吗?

网友:
检查声卡或者功放旁边偶合电容

网友:
这应是声卡或者功放旁边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见过一台是神舟笔记本我给他看看下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客户也不要求修,所以后来就没有修啦

网友:
我也觉得是偶合电容,换试试看吧

网友:
个人认为问题不在声卡,而在于声卡周边的耦合电容

网友:
看看是不是耳机接口问题

网友:
我认为先看看驱动是不是对的,在修板

网友:
华硕A8,联想F4,装GHOST系统时,声音总是不对,官网下载一个驱动重新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谁知道这款板的功放是哪一个啊?

网友:
还是先确定以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是开机就有的一直响的杂音,还是不定时的响

网友:
建议重装一下驱动,先软件后硬件,不好的话可能是耦合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一直都有杂音的

网友:
15# 昂平 一直都有杂音的

网友:
1# 不会修板的 先更新驱动吧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1501-42000/sp41980.exe

网友:
19# dikeshenshi 一个困扰我多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

网友:
先装下系统试试,不行再换声卡旁边的电容

网友:
换个功放试试

网友:
我说你还是做个系统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再开始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