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佳和H450本本 跑D4

楼主(2010-05-30):
方正本本,开机跑D4,3秒后复位灯亮一下就熄火了,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纠正一下,代码是D0

网友:
重启几下能跑D5

网友:
有可能是复位的问题吧

网友:
清洁内存再装上试试

网友:
都清洁过了就是不好,高手呢,指点指点啊

网友:
诊断卡出现C1 C2 C3 C6 A7 A8 A9 D1 D2 D3 D6 D4.这个时候是说明内存没有通过。发现致命性错误

网友:
看下有内存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