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思路 (申请转正)

楼主(2010-05-30):
一.  待机

    无待机: 1. 查保护隔离电路  : 电源接口  及MOS管   公共点的保险
                 2. 待机电路
                                   当待机管待机时:  查待机管  及南桥  I/O
                                   系统供电芯片待机时:排除保护问题 查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及3/5V  负载
  二.  短路
              1. 大电流短路(3A-5A) :保护隔离公共点的负载短路
                                                            供电芯片的上下MOS 管击穿
                                                            滤波点击穿
               2.  小电流短路0.5—0.17    : 首先排除自动触发 查待机管系统供电芯片  I/O  南桥   待机状态下的门电路  BIOS  3/5V的负载           (注 :有部分机器待机就有0.7)
  三.  正常待机不触发:
              1.待机管待机时   查系统供电的工作条件  I/O   南桥  有的COMS放电就OK
              2.系统供电芯片待机时:查辅助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1 .  5V 输入
                               辅助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2.  系统供电芯片 或者I/O的控制信号
                                                                      3.系统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
                                                                      4.辅助供电芯片的BEST 供电

网友(2016-07-21):
我是小白 看了之后深有感触

网友(2016-11-20):
有点收获
呜呜呜

网友(2017-01-15):
小白看了还是很有用处的

网友:
我是小白    很有用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17-04-15):
信息指点!!!!!!!!!!!

网友(2018-06-22):
好文章,学习了。好文章,学习了。好文章,学习了。好文章,学习了。好文章,学习了。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供电芯片的上下MOS 管击穿  的话,必须要换供电芯片吗?

网友(2019-02-24):
可以   详细

网友(2020-07-28):
好文章,学习了。谢谢lz

网友(2022-11-03):
想找个更详细一点的说有  刚入门

网友(2023-05-05):
入门小白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