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插上电源就会自动次重启?

楼主(2010-05-30):
一块845主板插上电源就会自动启动  别的都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修  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看是否能通过开关关机,如果能够通过开关关机,一般是正常的
如果不能关机,检查一下CMOS跳线,开机电路中的IO损害也会引起自动上电

网友:
开始启动时可以用开关关掉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
在刚插上交流电源时,会自动上电,正常触发以后就不会自动上电了

可以看看BIOS里POWER的相关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