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今天第一次修主板,好心情和大家分享

楼主(2010-05-30):
今天有朋友(懂一点测电压或者阻值,判断个三极管好坏之类的)的主板坏了,是GA 8VM800M的,CPU478的。说是能开机,但不跑码。因为朋友不在深圳。正好基地有这个板的图纸,于是下载后就发一份给他,通过QQ指点。
因为能风扇能转,说明ATX能输出电源,也就是说待机电路是没问题的。最大的可能是CPU没有电压。于是找到图纸CPU供电电路。如下图。

叫朋友测量DJ2,果然无电压。因FAN5009要有电压输出,先要满足4脚12V有供电电压,3脚-OD要有高电平,2脚要有正常的调制脉冲输入。于是叫朋友分别测量的结果,3脚无高电平。对照图纸,3脚的-OD是由DU2的15脚输出的,于是判断为DU2为工作。如下图

要使DU2工作,最起码要满足PWM_EN为3.3V左右的高电平。经朋友测试为0.2V,因此可以判断为PWM_EN电压不对。对照图纸找到PWM_EN产生电路,如下图

该电路要产生3.3V的PWM_EN需要VCCVID为高电平(12在测FAN5009时已经测试有的)于是叫朋友找到DR52实测VCCVID为0.6V,所以断定VCCVID不良。对照图纸找到如下电路

这是一个将VCC3转换成1.2V的线性稳呀电路,至于原理相信大家都看的很多了,就不在多罗嗦。直接叫朋友测试U51的5脚,结果为0.6V。于是叫朋友断电拆下R313测试,结果为3.3K,正常。难道是LM358坏了,于是叫朋友准备换个LM258在测。朋友告诉我说在个什么槽下面,以他的水平拆可能有点问题。没法只好叫他测下R316看有没问题(说实话,我是不信R316有问题的,因电阻一般坏都是阻值增大。在这个局部电路和刚才R313正常的情况看的话,R316坏肯定是电压高于1.2V)但奇迹出现了,经测试R316只有800欧姆的阻值,老天真是经验差点害死人呀。没找到2K的电阻于是叫他换上2.2K的,再测U51的5脚电压变为1.3V。至此成功修复。虽然该故障很简单,
但这是本人第一次修电脑主板,也是第一次修好电脑主板,以前都是纸上谈兵。心情的新奋是可以理解,所以多罗嗦了两句,请大家不要见怪。蛙哈哈

网友:
楼主很厉害~~第一次就这么完美。看来是基础打了很久吧!

网友:
呵呵,不像是第一次修板啊,简直是高手啊,还是远程操作的

网友:
多谢饼哥给新手加分。做DVB的,以前搞过开关电源。因为不想干辞工,老板不让走,所以比较有空闲时间来基地瞎逛,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多谢基地这个平台

网友:
这种板应秒杀,不应先查VCORE。先查 1。2  1。5 正常不。

网友:
呵呵新手经验不足

网友:
都是牛人,第一次就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