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个是哪片坏了?

楼主(2010-05-30):
这个是哪片坏了?
16片
双面
三星片
三星

网友:
单面测试,判断是哪个坏了

网友:
PCB板有问题吧

网友:
拆掉一面,确定是哪八个坏了,再两两交换,确定哪两个坏了。论坛里好像有个贴子叫《莫莫教你修内存》 有详细的过程可以找一下。

网友:
晕,三星的先加焊或者重焊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