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10-05-30):
我一主板,通电后,不能开机,但南桥会发热。南桥没坏,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测量下主板1.5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过主板1.5V供电正常。但是还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
你怎么知道南桥没坏,确定没坏的话。看看开机针上有没有5V。把实时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试试。在不行换IO。。。

网友:
1、先查电源开机是否有5V(也有3.3V的)电压
2、查NB晶振是否起振(电压0.2-1.5之间)
3、时钟芯片是否有3.3V
4、14.318是否起振

网友:
测3.3短路没有  没有的话换一下 I/O

网友:
是什么样的板子,大多数都是显卡旁边的MOS管不良引起的南桥通电就发烫.

网友:
那种情况。。你只要肯定南桥没坏。。就直接换I/O用不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