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MHDD检测无法找到硬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30):
我是用光盘启动到DOS界面下的,开机显示识别到硬盘的,运行MHDD后,按SHIFT F2刷新没有硬盘,只有光驱,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呢?还有就是手里有几个硬盘,开机能识别,但是用DM分区找不到硬盘,是SATA的80G的硬盘,这个有是什么缘故呢。难道DM不能分SATA 的硬盘么,再则硬盘用MHDD擦除不了的红色坏块应该用什么来解决。。。好几问题呢,谢谢基地的朋友来给我说明下。新手不太懂哦,

网友:
我是用光盘启动到DOS界面下的,开机显示识别到硬盘的,运行MHDD后,按SHIFT F2刷新没有硬盘,只有光驱,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呢?我也是

网友:
没有一个修硬盘的出来说一下么

网友:
用PC3000吧,比MHDD准确点

网友:
是shift+f3吧,要不你输入Port命令在看一下

网友:
你的盘是SATA的吧?? 对有的芯片组或BIOS,MHDD不能检测到SATA盘,换个主板看看

网友:
这个还认硬盘的啊

网友:
mhdd46对串口硬盘兼容下过好点,试下46吧

网友:
你硬盘是不是跳主盘模式,还是你光盘中的MHDD版本不对,不能识别到第一主盘的盘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把光驱接到第一主盘的位置去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只不过大部分都是系统盘版本问题换张盘就行了 要不就换台机子

网友:
     好像是主从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