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R待机0.018按开关无反应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30):
待机0.018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查开关按键有3.3V电压,按压也正常,到EC 2脚也正常
但是不触发,电流没有任何跳变。
维修中把CMOS电池拔掉每次都会自动开机。装上CMOS电池后发现上电一次之后
就不触发了。怀疑BIOS有问题,重新刷了还是一样。
再仔细检查发现读卡器旁边有腐蚀的痕迹,清洗后故障依旧。再检查发现R4203腐蚀470K更换后故障依旧。
旁边的休眠开关也腐蚀了,拆下后故障排除。不解的是这个开关怎么会影响开机。

网友:
我记得好多华硕系列的  休眠开关都出现个问题  Z9   和A8系列也遇到过的

网友:
休眠开关是通EC的,按下休眠开关导致EC相应的脚位电平被拉低,而EC工作应该是检测此脚位电平的,如果是低电平,EC不发出相应的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呵~原來是這樣啊~~~了解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休眠键短路导致不触发的。直接把休眠键拆掉就行了。当时看过图纸,休眠键短路的话就是把强制关机信号拉为低电平有效。

网友:
遇到好多休眠开关卡死,机器按开关不能正常开机,但是按开关边上的键就能开机,这个问题遇到好多

网友:
呵呵~~原來啊~~感謝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