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690G-GR只识别内存的一半容量!

楼主(2010-05-30):
SY690G-GR,插金士顿667/512M的内存,在BIOS、XP系统、everest下都只识别256M容量!该内存插在别的电脑有504M!换一条同样的内存故障一样!是主板故障?如何修 的?
电脑

网友:
你换发根DDR2 533的内存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多换几种规格的内存

网友:
这根内存是单面的吗,换双面的试一下,有些主板不支持单面内存的,还有就是北桥空焊的也见过不少,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换双面的金士顿667/1G、宇瞻双面667/1G的内存,也只有显示768M容量!都是不见256M容量了!如果给集显占用256M了,应该都有识别显示全部容量的哟?插其它四条内存槽故障都是一样。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你的内存被显卡吃勒

网友:
内存槽到北桥的信号OPEN,估计北桥空焊了

网友:
只遇到DELL品牌机上有这种问题,那是要用原装内存,你那个应该换条好点的内存,或者刷BIOS试下

网友:
主板某问题BIOS设置有问题。检查BIOS集成显卡的模式不要开启自动。锁定分配比如锁定为128M再进系统里看内存+显存所得=总内存OK

网友:
我认为先升级BIOS试一试,或者多换几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