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高压板电压是24V如何用12V的

楼主(2010-05-30):
有些液晶的高压板电压是24V如何用12V的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可以买到24V  的高压板啊,  要用12V  的,你可以串两个大电阻,看行不行

网友:
串电阻没有用,如果是24V的劲量用24V高压板,市场多得是。要改12V,必须连电源板一起改

网友:
24v的电压,用二个相同的电阻分压出来就是12v啦,运用的是电阻分压原理。

网友:
用电阻分压的方法电阻会不会很热啊?怕用的时间不长,我还是支持用24V高压板

网友:
普通的通用高压板供电电压一般为12V,若在供电电压为15V以上的液晶显示器中应用时,会出现高压板因过热而损坏的故障,这时可以在原高于15V的直流电压输出端,加装一个如下图所示的,12V稳压电路来解决发热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