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更换是容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原电容为450v 68uf的电容,因没有想更换400v 100uf不知行不行,请更换过的高手回答

多谢指点,昨晚换上了,到现在没出问题,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行的应该,耐压要相等或比原值的高,容量可以相差5%

网友:
电容的耐压要大于等于你要换的电容,这个大于也不能大太多

网友:
不用猜想,他代换的是滤波电容

网友:
容量可以小,但电压最好不要小,

网友:
他这个完全可以要,就是300V那个大电容吧

网友:
实在没有也可以用大电容的电压时220*根号2=310V左右  400v 100uf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多谢指点,昨晚换上了,到现在没出问题,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220v的电路可以。不超310v。

网友:
220v的电路可以的

网友:
楼主 更换的电容是否是  电源初级的主滤波电容 ?  是的话   可以代用。 我一直这么干啊。

网友:
是可以用的450V/400V都是用在电源上的.如果用在逆程上都是1KV以上。2KV的就不能用1KV代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