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w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0-05-30):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aoc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不开机。后拆机测量电源板的电压实测5v电压只有1.8v,14电压只有5v,原来是电源供电不够造成的不开机。后来就开始修电源板,测大滤波的电压正常,测后级的电容也没有露电,后级的整流二极管也没有性能不良和损坏现象,接着测电源的反馈,光耦和反馈都是正常的。测了都是正常的,没有办法,只能放在一边不修,冷静的去想了又想,后来分析了整个的电路会引起后级电压不够的原因还有可能是电源芯片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电源芯片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不够造成的后级电压不够,也就是电源芯片本身的内部反馈和调整电路出了问题,这个电源芯片型号是ea1530a,后更换电源芯片后,后级输出电压正常,装上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