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m n15235主板不认键盘

楼主(2010-05-30):
foxcom n15235主板不认键盘这是怎么回事?换了一块新主板问题解决了
主板

网友:
以后不要这么发贴。。。
你先自己测试:5V供电是否正常 KBDATA KBCLK对地阻值及接口

网友:
键盘鼠标坏了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只是不认键盘而认鼠标的话那就是供电或者数据线路有问题。先查供电5V,看一下保险有没有烧断。如果有5V供电就查一下键盘接口旁边的排阻和排容。再查一下键盘是进IO还是进南桥,查一下是否有断线或者短路。

网友:
不认键盘测到IO的数据线,不行就换IO

网友:
关键楼主现在不知道哪里出了故障?我们只能给他提供最完全的最实用的最简单易懂的方法
楼上的几位方法都有可能-----PS/2电路、IO、南桥、、、、、

网友:
首先5V供电 时钟数据对地阻值都正常后可以考虑换个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