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闪

楼主(2010-05-30):
三星T190用了七八分钟后就开始闪,就像眨眼睛一样,一会又黑个两三秒,又显示,又眨眼睛一样闪。
以为是通病,换了高压包后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干嘛不换灯管呢

网友:
.灯管坏不会闪的啊

网友:
灯管坏了也可以造成这种情况,换通用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我还从来没碰到过灯管坏有这种现像的
换了个屏试下也是一样

网友:
高压和灯管没问题的话是不是驱动板发热

网友:
楼主的是CRT啊。那是“碰极”了,没的搞了,用电棍赶巧能修好,不过就算是修好也用不了几个月的

网友:
更换所有按键

网友:
是啊,换掉所有按键,你那个是CRT,还是液晶啊

网友:
晕了,T190当然是液晶啊,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电源板引起的吧  楼主测试一下吧

网友:
如果是灯管的引起的话  不会黑了重启 啊   应该保护的啊   个人感觉是电源部分

网友:
这个故障一闪后重启,应该是电源板或者是高压板!

网友:
在故障出现时,测量输出到高压部分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按键板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三星T190明明就是LCD的。不要看错了吧。

网友: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我也遇到了一台

网友:
搞定,是按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