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 上网本 开机 LOGO画面提示BIOS错误

楼主(2010-05-30):
HP 2133 上网本    可以正常开机    不过在LOGO画面就提示BIOS错误 有时是FFFF有时不是
过来这个提示BIOS错误的步骤  就到提示按F1   按了F1  就到了进BIOS设置那里
有时到系统模式选择那个步骤死机了   不能进系统
请问有哪位大哥遇到过
我看论坛有个朋友说换I/O芯片解决的
但是我订了一个换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看来那个朋友搞错了吧
大家出来说说呢
这BIOS我这里刷不了
郁闷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怎么做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刷一下BIOS再说,不要忙着换东西。

网友:
先软后硬 bios杀了 再看看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先刷个bios排除一下啊,楼主可以找同行帮忙刷一个啊

网友:
楼市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先刷一个啊

网友:
看了有个兄弟的贴   说  刷了BIOS也是一样情况
我刷不了这BIOS啊
哪位兄弟可以帮忙刷刷BIOS的?
收费也可以嘛   如果刷好的话

网友:
料事如神   地基硝烟

网友:
兄弟呀 。。   缘分呀 。。 我也是遇到个跟你一摸一样问题的。 就是HP 2133的。。。    故障都是一摸一样 。。   开机就BIOS 报错。。   我劝你不要去刷BIOS 。  因为我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报错。。。 骗你不是人 。。   你不要再去考虑BIOS这块了 。。 这机子我刷了老版本的BIOS  也刷了新版本的BIOS的还是一样。 修了我好几天都没搞定呀  弄的我都郁闷死了。。  关键是他能显示。。  我本想加焊下CPU 的。 可是怕弄的不显示了就麻烦了。 虽然跟客户报了风险。  可是还是没搞。 最终还给客户了。 你的是不是也是进系统就蓝屏了。  而且是报什么0X0000000A5    或0X0000000A7这样的报错呀。 这个蓝屏问题我都打电话到HP售后去问了 。  他门叫我进BIOS 改那个硬盘模式。 可还是一样。。。。 最终以修不好 还给客户。。    不知道有没有谁把这机子修好了的。 要是有 。。 兄弟我就算死也瞑目了 。。。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太过了吧,修的好就修,修不好就拉倒,少赚钱而以

网友:
呵呵    不是说得太过
而是遇到好像这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我们却找不故障原因和解决办法
心里总有点过不去   钱到是小事
我想这里的兄弟们都不差那一两台机的维修费开饭
请有遇到过的兄弟来继续顶

网友:
是的   我的有时是进系统蓝屏一下就自动重启了

网友:
莫非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关那个改硬盘模式的关系
因为不接硬盘也是提示BIOS错误
这始终是个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站出来。。。。。

网友:
是呀,很多问题不是很明显地

网友:
很可能就是哪里掉了点东西,或虚焊也会引起呀

网友:
HP2133: VIA的CPU,VIA的桥

桥贼爱虚焊。还打着红胶。。。。。

貌似北桥的问题

不在乎钱?。去订块主板算了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5555555555  还没解决呢。。。

网友:
本人碰到过方正的机器哦出过这样的问题,刷BIOS不能解决。做南桥肯定好,估计楼主的板子肯定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南桥植球,重新BGA一次试试, 不行再杀北桥

网友:
不好意思  最近忙死了  哎
又太倒霉   很多事情都不太顺利
发屏给人又给物流搞烂了  没得赔
订个主板   还2次不行   运费都亏进去了
那个HP 2133的机器  后来我换了南桥后  加电无显了
郁闷   因为和北桥近吧   我想可能北桥搞到了
后来重做北桥不行   干脆把北桥也换了  还是加电无显
后来搞得真的太烦了    建议客户换板  客户同意了
所以那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现在没解决
希望以后有哪位大哥遇到且解决了    出来吼一声
呵呵
谢谢大家关心贴子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个南桥试下。

网友:
还是重点看下北桥了

网友:
干南桥,上网本我一般都这么做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前不久接了一个V星的本,和你描述的情况大致一样。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接硬盘可以进BIOS,就上硬盘就死在LOGO了。怀疑是BIOS设置的问题,直接给BIOS放电。装上电池故障排除。根据你的描述应该先刷一下BIOS,因为这是自己在自检中就出现了错误,刷一下看看再进行其他的维修

网友:
HP 2133 这机器这样的问题我到是没有喷到过  这机器北桥虚汗是通病, 你所说的 问题期待高手给出答复吧, 因为你那问题应该也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2010-07-11):
哎 !
有米仁兄解决的?

网友:
做南桥试试了

网友:
你们呀。还是我来告诉你吧。这个本子,我们这里修过。只给这机器。做了二个地方,你听好了,你不能加焊。只能载了,从新做。CPU  还有北桥。就这二个。你整吧。从你这分析我。看了下,机器,能加电,能开机。在开机的时候。进BIOS的时候。好使吗。如果都好使没问题的话。应该是你的北桥有问题了。一定要从载了在从新做。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