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电源板嗒嗒响。(已解决)

楼主(2010-05-30):
今收到一联想L193W液晶,不通电,测5V、12V供电无,LD7575PS  8脚8.XV,5脚无电压,更换LD7575PS后有5V、12V,
接上驱动板、灯管等上电试机,电源指示灯狂闪后熄灭,按开机键无反应,郁闷了。

驱动板烫,驱动板上主IC是TSUM16AWL-TF-1,测8、14、16、24等VDD对地只有几欧,换,测对地电阻正常。
准备接电试机,突然发现电源板有“嗒、嗒.....”声(没敢把驱动板接上,怕了),像秒表一样,断电后嗒嗒声间隔加长直到不响。测5V、12V正常,LD7575周边的元件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主变压器打火

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了!

胆子小了,接上驱动板就没声了。
谁能说说这声音是什么原理?

网友:
可能是灯管打火,或高压包打火

网友:
什么都没接,只有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