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出来的EXCEL被破坏

楼主(2010-05-30):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来了个客户说机器(台式机)自动重启后D盘我的文档里面的一些重要资料没有了(账本),他到其他店里面恢复没有恢复出来,我倒是给恢复出来了但一下EXCEL文件是乱码还有些能用,倒有一个文件很重要但是不能用。我很郁闷啊,所以请教各位师傅能佛帮帮小弟。 上面是显示的错误。各位师傅如何操作或用第三方软件才能修好。  谢谢各位!

网友:
第三次恢复肯定有难度,前一人和你都有可能把文件给破坏掉了

网友:
那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1:文件头被破坏,这个到简单,从一个好的EXEL文件里把文件头复制过来即可。不过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2:文件存在大量碎片,需要碎片手工提取, 这个难度较大,而且好像也没有有效的第三方软件。 有些第三方软件也带有文档修复功能,如EASYRECOVERY.

网友:
文件数据已经被实质性地破坏,还能有什么办法?要不你去看看这个软件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0657-1-1.html

网友:
一般这些文件都很难恢复的!
网上的软件也不行!还是放弃吧!

网友:
不想放弃啊有点希望就想搞好它

网友:
二楼说的有理

网友:
大哥啊!就真没有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办法有的,重写这个文件。

网友:
重写!!开玩笑,是客户的09年的账本,他光算也够算段时间的了但是这个办法也值得考虑。

网友:
表格的片段化非常厉害。需要从原盘上手工提取。

网友:
一般我恢复到这样的不能打开的,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修复感觉作用不大,楼上提到手工提取,布置到怎么操作的.

网友:
根据本人经验可能是碎片引起的,恢复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