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C410S-主板,弃之可惜,修之太累

楼主(2010-05-30):
昂达--RC410S-775接口主板:是一老客户的。平常用着不定时蓝屏。根本无规律。近些天蓝屏频繁,少则几分钟多则一小时。把CPU,硬盘,显卡,内存,电源,都换到另机用无任何问题。确定主板问题无疑。全板测阻抗无问题(不述各测点),最小系统通电测:CPU供电1.76V;内存供电2.6V;BN1.1V,SN1.66V?按启动:不跑码,电源指示灯全亮,CPU风扇转,CPU发热。维修常用手段全用上无果,甩到一边休息,换一张给客户。今天无事又拿出来:打开一种思路,CPU发热不跑码,问题应还在CPU上。通电强压CPU风扇,偶尔能显码。把思路锁定在CPU与接口上。大约第八次下CPU,本次装上后细看:有点眉目了,参图
装上CPU后,明显看出左上角高出另三脚1.5MM左右,在左上角垫上几层厚纸,压下紧锁竿,上机通电:一路好走。可用了不到10分钟,画面定格,继而死机。摸所有芯片,温度都没超高。CPU散热器微热,问题就出在这,明显温度超高死机而散热器不烫,细看散热平台不能与CPU平台相接,硅脂又未涂满。纠正以上问题,开机至现在已3小时未死机。
一点没有技术含量的维修发给大家,请不要见笑,耽过大家了。谢谢!!!

网友:
RC410是BTX型主板吧,是够人头疼的板,北桥不良的修了几块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有点矛盾?开机不跑马,难道是开机就过热?不可能把?

网友:
"今天无事又拿出来:打开一种思路,CPU发热不跑码,问题应还在CPU上。通电强压CPU风扇,偶尔能显码。把思路锁定在CPU与接口上。大约第八次下CPU,本次装上后细看:有点眉目了,参图"
这种只有一种可能,座子脱焊

网友:
回辉煌电子:
发热导致不跑码,不因为你没见到过就不存在,下面是我亲自处理的一块板子,当时天天装机的装机员都急的找不到原因,认为主板坏了。

因发热不能启动在P3的主板上P3 1G以上的CPU时就见过,处理好散热问题解决。不是很容易看出来也不是很容易就处理好散热的,散热器微小倾斜都可能导致。

网友:
谢谢张老,您那样忙,都看这没技术含量的帖。说实话,经过我还是简单的说,我共用去4个多小时,起初老是陷在供电,CPU发热不工作上,甚至怀疑检测卡。以前也修过这接口的U,但就没想到出现那样的翘起。走了不少的弯路。

网友:
以后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的,这就是维修中的经验
说出来一钱不值,但不明的人做起来确浪费大量时间

网友:
心里很纠结 我经常碰到的问题 不想说着帖子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又学了一招!

68235290 -1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散热很重要啊..

网友:
LZ文字表达准确,思路清晰,全篇连错别字都没有,看着很舒服,经验也很受用,谢谢!

网友:
虽没太大技术含量 但是也能看出楼主相当厉害也 以前从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我的板子同样也不走码,试了很多方法,上面的方法都用了无效呀!急呀!急呀!时钟,供电、复位、地址、数据阻值都正常呀!,BIOS都刷过,就是不走码!

网友:
唉~修板就是伤脑筋的问题~~确实不能大意~要学习楼主的精神

网友:
不跑码。散热片不热。怎么知道是CPU过热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可是是CPU坐的问题呀。。。。。最后叫客户换了一块主板。。。可能是学艺不精吧。。。。以后一定主要点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正常 不一定正常哦 顺便那里掉一个电阻都可以不跑 最好发新帖把参考值发出来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受教了

网友:
后来仔细发现CPU座子有一根断针了,因没有同样座子,将这个板子退回了!主要还是价格没有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