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0-05-30):
接一台IBMT42,客户拿来时说开不了机,插上电源,待机电压0.02V,按下开关,跑到0.78左右停下了,屏不显,把主板拆下来,待机电压0.02V,按下开关,一溜烟跑到1.4V,亮机了,反复开关几次后都正常,等了几分钟再开待机电压没有了,郁闷,过了半个钟又开又有待机电压了,又开正常了,经过半天反复测试,有时有待机电压,有时没有,有就能正常开机,关键是待机电压怎么有时有,有时没有,没有待机电压时1631的22脚是15.54V,有待机电压时是16.04V,现在是不知道查那里了,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感觉是显卡松焊了!
重焊试试吧!

网友:
显卡是T2的吗/如果是 就直接做显卡吧
显卡故障

网友:
你测测开机条件  晶振   南桥电压  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还有你看看与22叫相连的10欧电阻  那个很容日坏

网友:
应该是南桥空焊了,试测没待机时,待机芯片工作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可能是南桥空焊

网友:
TB 下面的10欧电阻很容易坏的,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我觉的还是 从待机电路测起。  22脚为什么电压有变化啊。

网友:
公共点电压偏低,应该在保护隔离和待机电路,看看没有待机时,时哪一个MOS管保护了或是这个管坏了,导通程度不够。

网友:
虚焊,这个机器温度高,本身不太结实,一只手拿就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供电电路电压不稳定也会

网友:
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