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大圆口接头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今天接到戴尔 1400 的机子主板进水,拆机都有一股很臭的味道,,是CPU 场馆烧了 ,拆了,量主板没有短路,它是圆口接头,,我就用可调电源接两根线过去,一条接在接口的19V的脚上,一根接地。通电,可调电源不停地跳,大短路,3V 5v 都不出来, 我用客户的电源就没有事,3V 5v 都有,还可以开机,我知道我可能接的不对,不知道要怎么接才好,因为看不到电流,就像瞎子一样,没有思路了,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楼主找个图纸看看  是不是引脚顺序不对啊啊

网友:
楼主线接错了,dell的不接中间的针也可以正常开机的,但是不能充电。有些老机型不行

网友:
dell的有些就必须要中间的供电的。

网友:
中间那跟针是检测脚吧

网友:
最好自己做个接头,可以经常用。

网友:
楼主把可调电源的电流调大一点。。。
估计你忘了调了。。。

网友:
在中间那颗线上加一个电阻接电源正极

网友:
是的,戴尔有的机不接中间那根针也可以开机,只是不充电,一般的接个大点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
DELL的头一个5元,又不贵,以后修机也方便,HP有的机型也用这个

网友:
短路可能是接反了吧

网友:
即使没有中间电压也不能大段路,肯定是你的可调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19V接错了线啦

网友:
什么原因吗,关注半天也不说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