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外接正常,内接显示好像被线条切成三块,显卡和屏还有屏线哪个的可能最大了

楼主(2010-05-30):
(图片)

网友:
屏线和显卡的问题大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华硕的就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估计显示屏码片数据丢失了

网友:
哦 看呢显卡问题不是很大 应该是屏线 跟行列驱动模块 有点问题吧

网友:
先换屏试试不行就修显卡了

网友:
屏和显卡的问题,显卡问题占多数

网友:
v3000转轴处屏线易折断,我觉得更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hp v3000啊 那就先加焊显卡在说 呵呵

网友:
光标会发虚,延时不?如果有,可能是屏。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看喽,换屏不行的话就加焊显卡吧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吧

网友:
最好的方案就是找机会换屏再看情况,在没问题的地方找问题比较痛苦。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