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5-30):
一台DELL  vostro  1400  (965+ICH8)
故障现象:可以开机,可以进BIOS界面,在BIOS里可以认到硬盘,可以认到光驱。待机电流和开机电流都正常(应该没有漏电或者短路)
              但是不能进系统,无论是从硬盘,光驱或者USBCDROM启动,开机后当到了提示:按F1继续,按F2进BIOS,按F5进行测试这个界面时。按F2可以进BIOS,而且操作一切正常。按F5可以进行整个的测试过程。但是按F1后就只有光标在屏幕的左上角闪动,进不了系统!

本人已经做过的工作:BIOS放过电!更换过南桥!故障还是一样!没头绪啦!求高手指点!指点!

找不到BIOS资料!所以BIOS没有刷过!

网友:
做下NB试下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pe啊 或者是dos呢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先换内存 再换CPU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拔掉硬盘,可以顺利进入PE,插上硬盘就出现逆说的情况,北桥我也做了也不行,我觉得还是应该刷一下BIOS.

网友:
你怎么就只考虑硬件的问题呢
  不考虑下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
在不行的话 就要刷BIOS了

网友:
PE和DOS都进不了!哪位兄弟有这个机子的BIOS资料!能上传给小弟吗!多谢!

网友:
不接硬盘试一下可不可以进PE,如果可以,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有坏道也会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和BIOS有关系,你试过用U盘这些启动过?

网友:
最有可能是硬盘  其次 cpu
 最后是BIOS

网友:
不接硬盘,不接光驱,用U盘也不能启动,不能进PE。硬盘已经换过!请高手们继续指教!多谢!

网友: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根据LZ你的描述    可依以下方式排除1:换内存   或者检查内存电路   内存模块      2:某个供电IC虚焊       3:CPU或者北桥   CPU座虚焊

网友:
本人觉的应该是系统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情况,没搞好!楼主搞好后吧经验说说

网友:
你用光驱能引导不啊!不会是光驱坏啦吧!呵呵!我可遇到这问题啊!

网友:
如果那设被没有问题。。就查下时钟,BIOS,不行的话就是北桥,肯定会好的

网友:
DELL的BIOS官网上全,下载后是EXE文件,要解压找一个512K的文件,后缀我忘了。这个就是BIOS。具体的方法我很久以前发过贴。网上应该也可以找到。

网友:
望楼主解决后,解下过程!很期待!

网友:
19#的张大哥,请问:你以前发的关于戴尔官网BIOS的帖子是发到了那个板块里啦或者标题是什么!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请你指引!指引!或者张大哥能再上传一份给我我吗!多谢!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可以拿硬盘到别的机重装系统后重启时关机,拿硬盘到你机上装

网友:
硬盘已经更换过啦!继续求教!多谢各位的热心!

网友:
以前遇到过HP的机器也是在BIOS里认硬盘,但是就是不能光驱XP启动和硬盘分区,你也可以用VISTA的光启盘试一下,看能不能做系统。有的可能是BIOS的版本太高而不能用DOS或XP盘启动盘。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