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片跑d4的AUSN板子,在线求救````

楼主(2010-05-30):
故障现象:如题 , 测得内存1, 7, 92, 93 184. 电压全部正常, 就是死活跑不过内存, 灰尘一点都没有,主板看来很新 没办法修了,特意向论坛各高手请教! 谢谢
主板

网友:
不插内存的时候档什么代码
楼主都换过哪个件?

网友:
谢谢乐天同志的回答!不插内存是EO,上内存是跑到d4,不是挡D4, IO换了,BIOS写了,依旧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
时钟测量过没有
不过内存还有许多常规步骤需要查一下:刷BIOS,换IO等
另外压一下南北桥,看空焊没有

网友:
楼主说SDATA SCLK正常,那你可以先刷BIOS再看一下南北桥间的总线和内存到北桥的线路
-------------------------------------------------------------------------------------
这种故障南桥空焊或坏也可能出现不插内存档在EO上内存后档在D4
补充一下:试问楼主,主板的具体型号是?

网友:
其实像这种内存不过比较麻烦,楼主看下你的是什么板子,看下内存的频率是667还是800的,换着试试
还有就是打阻卡去看下内存边上的电阻有没有问题,不行就加NB吧

网友:
ASUS的板子有一款内存槽容易出问题 我成功过一次 试试看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时钟测量过没有
S2 f- F- m2 L不过内存还有许多常规步骤需要查一下:刷BIOS,换IO等

网友:
是什么 主板 是AMD的 还是英特尔的 你都没有 说清楚 怎么帮你吗?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我试过CPU内部损坏,导致不跑内存,!停在C1的地方,也试过北桥有问题不跑内存!

网友:
好像他们有的断掉内存到北桥之间的一条线就可以了 但断的哪一条我也不知道 人家不给我讲。唉、、、

网友:
烤一下北桥看看,用BGA机

网友:
量一量排阻,不行就烤一下北桥

网友:
像这种一代内存的时钟测试点在哪啊?BIOS我写了,一样的 我的是478的板子,具体型号忘了,内存旁边的排足我都量了,阻值都正常,没有开路,也没有短路

网友:
内存插槽的六个时钟点和两个系统总线这些测试点在哪呢?我的是一代,我没有打阻值卡,这些我可以测试的到吗?

网友:
把内存槽很刮一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IO换了 只有怀疑外接芯片串口芯片拆掉试下 网卡芯片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用洗板水洗一洗。。我这就有一个P5GZ-MX的刚开始是不开机换了开机芯片开机了。可是总是不过内存到D4,不上内存就跑E0,,,我洗了五,六次,,,上内存才跑完码显示。。。。
你把内存的金手指也洗一洗。。。。。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 91 92 时钟 16 17 75 76 137 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