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跑C7

楼主(2010-05-30):
华硕P4P800跑C5-C7,测电压都正常,刷BIOS也一样,问下是不是北桥虚焊,还是那里问题。碰到好几次都没有修出来

网友:
楼主有没图纸嘛,上一个看看

网友:
档内存,电压你测了正常,内存插槽的六个时钟点和两个系统总线点测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很期待图纸!

  我现在有一块同样的主板,插不插显卡都跑A4

  迷糊中...

网友:
是否虚焊可以通过反复压北桥开机,测量内存到北桥的AD线电阻等方法来判断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插显卡 才跑C7的 插显卡试一下????

网友:
供电时钟都正常的话可以考虑做下桥

网友:
查一下键盘鼠标电路

网友:
你看键盘附近有一个跳线,跳一下看看,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可能和跳线没有关系,我也有1块是反复跳C2,C7码。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I/O  坏的可能很大,因为我以为换过一块杂牌主板C7,换I/O   搞定的.

网友:
呵, 我刚碰到, 你是不是插了键盘, 不插键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