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

楼主(2010-05-30):
今天接了块华硕845主板 故障是开机跑C1-00-C1-00就不跑了 内存换了 BIOS刷了  主板上的各电压都正常 时钟也正常
芯片组是威盛的  没有思路了
还有一快是硕太克的也是845的主板 开机跑00 电压都正常 BIOS也刷了 I/O也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不过内存的板子,测一下SDA、 SCL信号是否正常换一下IO,打一下内存槽到北桥的AD线的电阻。另外845没有VIA芯片组的

第二块主板,如果U座是BGA的,压一下或者用带灯测试座测一下,看是否空焊

网友:
兄弟你看清楚,845是什么苡片啊

网友:
都正常的话,就压桥。

网友:
该压的我都压了 我看只有换板去了

网友:
硕泰克的板好象要插上显卡才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