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一点小秘密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0-05-30):
     一台联想的19的液晶,接信号,电源线通电之后刚开始还是好的。不到3分钟就开始花屏。
     维修思路:可以点亮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好的,不到3分钟开始花屏。驱动板的可能性最大
     维修经过:拆机,首先目测主板没有烧坏,电容爆浆的现象。上电之后,烧了一会花了,用手触摸了一下驱动板的ic,还是很烫的。直接改成通用的驱动板,改通用的高压板相信大家都会的,可是改通用的驱动板呢?相信大家没几个会吧,这里借助这台机器分享一下我的一点小秘密。
        改通用的驱动板,必须具备以下4个条件:1.5v供电2.接地线3.开关4.亮度调节。尤其是前三个条件缺一都不会工作的。相信我这么一说大致的细节就出来了,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的我就不说了,相信大家都是会的。现在就是通用驱动板的5V不知道往那里接呢 ?给大家一张图,相信就明白了。拆掉通用板上的8脚管子,给旁边的电感引一个5V。改完之后通电试机,ok
  小小的维修经验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维修过程中技术不断的提高,希望咱们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你拆下来的是12转5伏的转换芯片/

网友A:
为什么要拆掉8个脚的管子?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不拆也可以吧

网友:
我也没明白。为啥要拆呀。呵呵。

网友B:
有点画蛇添足,那里完全没必要拆,直接5V接那电感那里就可以

网友C:
我想你是第一次改吧。
“直接改成通用的驱动板,改通用的高压板相信大家都会的,可是改通用的驱动板呢?相信大家没几个会吧”
直接5V接那电感后面那里,扯掉电感就那简单
不过,用原装的高压板,用通用的驱动板,按常规的改,有的机器就不一定有这样好改了,有可能高压板都不工作,要经过改动一部份电路了

网友:
“用原装的高压板,用通用的驱动板,按常规的改,有的机器就不一定有这样好改了,有可能高压板都不工作,要经过改动一部份电路了”

的确如此
前几天我修一台151S的显示器,就是这样

网友:
看起来有点糊涂。。

网友:
这也算秘密》》》?

网友:
呵呵,我都是拆电感。。。。。。。

网友:
我改了好多个,基本上都是会改好的。

网友:
碰到12V的屏,你就OVER了!

网友:
我改了几个,没有拆掉12V转5VIC,而是直接把5V接在电感上,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你拆的就是12V转5V,其实不用拆,直接接的是12V,一样工作,

网友:
拆八脚干什么呀,请楼讲明白一点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好经验呢~~品牌机驱动板改通用板就接三条线就行了啊~从一体板上接供电12V,GND,开启信号,至于亮度调节线我一般都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找12v到通用驱动板。12v的负荷太重。容易烧高压。
拆掉电感,接5v。不好。

网友:
驱动板是12v  12v  开关, 亮度调节, 地,地,这种怎么接?

网友:
其实接在5V的电感上就行了。。这个改法以前有人发过。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用的通用驱动板有12V和5V两种供电方式
我一般都从电源板上接5V供电就行了

网友:
我改过,直接用5v接到电感上其余的不东

网友:
拆8脚的原因是什么? 说出来听听!

网友:
用整个通用板点屏,当怀疑驱动板有问题时就直接修,现在听LZ这样说倒还可以试试,但LZ要拆管子这是什么意思,把事情复杂化了吧

网友:
这办法学过的基本都会!

网友:
呵呵   5V直接拉过去就行的,不过楼主的方法也算是蛮有深究的,就是1楼说的原理。对新手来说是个秘密吧。

网友:
借楼主的帖子问下!屏线应该怎么接?是用原来的屏线呢,还是要另外购买屏线?定义呢?

网友:
还是拆掉电感接5V最简单。还有就是现在乐华出的NTA93A,本身就是用5V的,体积很小,不用改板子了。更简单。

网友:
楼主这点经验,基本上都会了。要是能分享一下类似于943NW的触屏按键怎么改成通用驱动板,那还差不多呢。

网友:
楼主  通用版直接上 12伏  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
没见过那个管,我是直接跳线到电感或跳线帽上。用几年了没出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神秘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现在的板都可以用通用的代替了

网友(2015-04-23):
引用 网友B:
有点画蛇添足,那里完全没必要拆,直接5V接那电感那里就可以

你是不懂了吧,拆下来白白得一只零件留用,某一天遇上一只同型号芯片的可以省一笔了  这是不拆白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是第一次改吧。
“直接改成通用的驱动板,改通用的高压板相信大家都会的,可是改通用的驱动板呢?相 ...

支持仁兄的说法 修过AOC的19 寸的就是如此

网友:
楼主不能说明白点么

网友:
这秘密不知道的人应该不多。

网友(2015-10-14):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拆掉8个脚的管子?有什么作用吗?

估计是12V转换5V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