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合并,新手请教

楼主(2010-05-30):
1.256M的内存合并成512M
两根好的合并,直接把一根的颗粒取下,装到另一根上
搞成四根,目前只有一根可以正常使用
其余的2根检测卡b0(两根一模一样的256合并)
还有一根反面第二颗报错,换颗粒也不行,没有粘脚
请问这些都是什么原因,我知道可能有好多原因,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原因
2.合并DDR内存反面的焊盘要不要先上点锡,我发现不上锡容易掉焊盘,已经搞废好几根了

网友:
焊接工艺不行。。。背面不上锡是可以的。先要弄干净。。。

网友:
焊接技术绝对过关啊!

网友:
先要用橡皮擦使劲的擦,都亮了再上焊锡,最好用BGA焊膏,要求焊锡饱满,焊接技术绝对不能自信,焊好了要放大镜看一看,我现在可以做到不看,偶尔还会没焊好的报错了。贝贝的帖子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