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跑C5后重启

楼主(2010-05-30):
跑C5后重启后又检测卡灯亮一下又重启,已刷BIOS,内存旁边的两个鼓包电容已换,现象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内存,CPU绝对没问题,已代换

网友:
全板供电查过没有,包括CPU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内存时钟
这些常规点都要先检查的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