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2N68-AM不上电

楼主(2010-05-30):
今天修了NF的主板不上电,感觉有意思,所以写下来,拿到主板,看了一下外观,没有问题,通电,不能触发,量A14脚有3。3V,排针有3。3V,IO-8712有电压,RSMRST有电压,感觉上电条件多正常了,为什么还是不能上电,上网找资料,说是25M时钟必需要起振,一测量没有起振,换一个,还是不行,上网找华硕电路图,找了一个没有,打开了一个NF单桥电路图AN52,ABIT的,看了一下桥部份,有二个待机电压 ,一个是3。3VSB,还有一个是1。2VSB,又到主板上去打电压,在桥边上量了个边,只有3。3VSB。 1。2VSB没有打到,这是一想,1。2VSB一定是通过5VSB或3。3VSB转过了,用万用表一头点到5VSB ,另一头去点MOS,最后打到一个小的三极管连3。3VSB,输出只有0。4,看了一下电路走线,通到桥里,这时我就用直流电压外加了一个1。2V电压,呵呵,主板上电压,25M时钟也起振了,拆下那个三极管量了量,好的,那就只有跑线路了,跑到最后,进入到324的7脚,测量了4脚有5VSB,5脚有1。25V ,6脚只有0。4V,一看电压有的,那就是324坏了,坏了一个,1。2VSB电压起来了,呵呵,这板就这样修好。

我在基础找了好长时间,没有说到要一个1。2VSB电压是上电必需的。不知道我的这种维修过程是正确的,还是巧合,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桥的侍机电压很重要,修不上电的时候一不定要查。

网友:
25M晶振也是开机的条件之一呀

网友:
可以问一下楼主324是什么元件器吗?

网友:
324是一个内含4个电压比较器的元件,通常都说是四运算放大器。
一共14个脚。
百度一下吧。

网友:
楼主好经验 第一次听说桥有1.2的SB电压 没有修过这样的板子 谢谢楼主了啊

网友:
是啊 修NF  单桥的板子  25M 是触发的 的一个必须条件的  要是没有电压  是开不了机的

你很牛哦  这样也修好了

网友:
这个值得注意哦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0-07-13):
恩,又受教了!

网友(2011-01-15):
我以为845的板子需要那?以后不上电不能忽视南桥旁边的小mos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