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飞利浦107S7二次电源没有电压不开机

楼主(2010-05-30):
飞利浦107S7不开机、、电源部分正常有139V电压输出、、检查行管、、IRF634和TDA4863AJ没有问题、、也换来试过也没有电压输出。。检查行部分周边也没有短路和烧毁的地方、、总之一块板只有电源部分有电压其他连一V的电压也没有、、检测又正常不知道怎么搞啦!没什么头绪、、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各位分析一下、、我应该从哪里下手、、帮我估计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源部份问题吧,你测所有的负载都没电压吗?那你又说正常有139电压输出是不是太高了,二次升压之前的电压应该是几十伏啊!

网友:
139V是电源开关管输出的、、、不是二次电源部分那边的、、 2# lctlmk

网友:
把所有负载都断开吧,再测下看看负载级的几路电压有没有输出来,这样你就可以断定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