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高分换普分后开机掉电

楼主(2010-05-30):
T43 高分屏换普分屏后开机掉电,断电再通电待机 0。05 ,开机后电流上到2A左右马上掉电。。请问这情况显卡烧了吗?还是烧了其它的东西啊。。望碰到过的朋友指点下。。
显卡
掉电

网友:
高分屏机子不能随便换普分屏

网友:
以前没碰到过这问题,总觉的换应该没问题,下次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有的事情要经历过才晓的啊。。

网友:
屏供电的线序不一样,拆掉屏试试可不可以开机吧,

网友:
拆掉屏也是同样的情况了。。

网友:
有短路了。

网友:
显卡一般不会烧,高分和低低的线序不一样,但供电和地一般还是相同的,只有极个屏特殊不一样。

网友(2013-12-01):
我接到一台,顾客自己换屏后开机就掉电了,掉电后待机电压很低,不触发,拆机发现屏线接口地方烧了一个屏供电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