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遇到让人头痛7300GT

楼主(2010-05-30):
之前已经遇到过几张了,全部放生,今天又来了一张,V星7300GT,128B,都是这种现象:插在别的板上(试过几个非INTER芯片组的主板)都是黑屏,GPU,显存供电正常,但插在我这块V星945GZ的板子上,一点问题都没有,软件测试全PASS,真是郁闷呀。

网友:
也就是说它只支持945南桥是INTERD是吗?这重显卡很少见。

网友:
遇到过这样黑屏的卡。 但是我没换主板试。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块8400GS也是,在我这里某些主板没事,在客户机子上不行,而且客户主板只能上低端显卡,一直不知道答案

网友:
你在好主板上测测跑PCIE多少X,你就是耦合不行或虚焊了。或者供电不足

网友:
对于这种故障,乐天给我们的建议就是重做GPU ,或者加焊......
我也有这样的显卡还没动手去做,有结果在和你交流下

网友:
可能是电压适配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兼容性太差了吧

网友:
信号不稳定,传输控制信号不良

网友:
我也碰到过,插在16x上面不行,但查到4x可以

网友:
经常遇到  加焊显卡耦合电容  还不行加焊GPU  我都用850直接开450烤个2分钟

网友:
测一下总线看值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大多数是GPU不良,可以拆下来重做然后再打值

网友:
我遇到一批七彩虹7300LE的卡..也这样...都拆芯片重植...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板非常正常..有些根本都不认卡...

网友:
如果各项测试点正常,说明GPU坏

网友:
我要遇到这种情况,一块GF7300的,在550和890的主板上都认不到,换到一块华硕的板就OK了,烦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