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联想液晶白屏

楼主(2010-05-30):
17寸联想外接12输入的液晶显示器  白屏  经我检查发现屏显的保险坏了 。于是我就用铜丝直接再试  还是不显示,反而全黑了。在断开保险还是白屏 开机关机度正常的  我肯定是评上的电路短路了不知道是哪里的  不知怎么下手了  。

网友:
重点查一下屏上电感,电容,和IC有没有发烫,

网友:
呵呵,先
看看屏幕有没有3.3V的供电先

网友:
有一个电感很烫的  量了是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