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进PE或WIN系统自动重启或蓝屏报错。

楼主(2010-05-30):
一主板上370CPU。2条SD 128内存。40G硬盘。小影霸显卡AGP独立64M。昨天客户拿过来时显示LASS系统文件损坏,我重新安装系统后给他拿回去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过来又说电脑自动重启了。而且滚动条过后黑屏三秒左右又自动重启。无法进系统。今天早上拿过来。主板外观没有漏液的电容。也没有烧过的地方,把电脑全部清洁一遍。把内存反复用橡皮插了雪亮。内存槽也用洗板水搞过好几次。显卡也换过。上电进系统还是一样自动重启。进F8禁止系统启动失败自动重启后。蓝屏显示stop:c00002la unkonw hard error unkonw hard error

摸主板场管、滤波电容、电源管理芯片、IO、南桥、北桥、各种门电路三极管等没一处有很烫手的地方。重启压过北桥、南桥、CPU座、IO、时钟芯片都是一样自动重启,进BIOS和DOS下,等过一个小时都没见重启。测量过电源是好的。也换过稳定的额定300W电源。

测量过CPU供电电容和内存供电电容都有充放电,且正常,并且还换过内存供电的场管,电容等。还是自动重启,上SD假负载测得供电3.36V正常,并且系统自动重启时电压没有变化(还是3.36V)。测得四个时钟都是1.55V。打内存AD线也正常。

测得复位针5.1V,系统自动重启时电压没变化,没有跳变。跑过复位针到南桥的电路,也正常。

去掉硬盘用光盘引导进PE系统。滚动条过后黑屏三秒左右蓝屏stop:c00002la unkonw hard error unkonw hard error ,

搞得一点都没思路了。

网友:
估计硬盘有问题,你不要用G的盘,用硬装,还有内存换换看(你不用硬盘时都蓝屏)

网友:
没有呀,不插硬盘照样蓝屏。BIOS也清过了。就是没编 程器。要不然早都刷它几次了。我最怀疑是内存,手头上又没有。他原来的二条内存,一条条试一个个口插还是一样。

网友:
那你用慢装试试,估计会好

网友:
还有就是CPU起下过吗?建议你多拔插几次,我就碰到这问题过,CPU 脚氧化

网友:
安装版和GHOST版都试过的了。装完重启后在滚动条过后黑屏三秒左右又自动重启。

网友:
如果其他都正常,我觉得是SB的问题

网友:
用你的好硬盘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CPU座是穿板的,我看见有些变灰的我全部加焊过了。还有CPU滤波电容。IO。场管。都加焊过。硬盘我也换过二个,也是一样自动重启。

不想修了。唉,还第一次见。

网友:
LZ换个南桥可以解决你的忧虑
呵呵

网友:
这种主板不值得BGA了。我店里也没有BGA仪。

网友:
关闭所有无用的设备,试一下。

网友:
刷BIOS不用编程器啊,有显示就可以进DOS刷啊!   没有内存在手下,你既然能用光驱引导,为什么不可以跑内存检测软件呢?。。。

网友:
p3 的  小南桥 很好换的  手感好一点 不用植株,5分钟 搞定
换一个sb,

网友:
哀啊,真的是无语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你什么东西都换了,为什么不想是SB呢

网友:
stop:c00002la unkonw hard error unkonw hard error (硬盘错误)
换数据线或硬盘分区格式化
主板开机能显示,问题不大,换个电源或内存。有的PE系统往下不支持P3。

网友(点评):
hard error 非hard disk error

网友:
弄那么麻烦干嘛 用RST 测试内存撒!!!!

网友:
又仔细看了看你的帖子 几乎可以肯定告诉你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换个晶振,肯定可以的!

网友:
集成显卡的NB问题比较大,加载显卡通信驱动时问题

网友:
换内存就行了

网友:
在线测内存的电压 和几个时钟